联想G460不开机,小修一列

楼主(2016-03-30):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的,比较急,通电待机0.01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到了0.02.有略微变化,常识告诉我EC工作了。只是PCH没工作。拆机打开图纸找到EC,找到PBTN_OUT#信号。有3.3v电压。开机有3.3-0-3.3跳变。SLP_S4#和SLP_S3#,SLP_S5#无变化,一直是0v。看来问题出在桥身上了。先查桥待机吧。如图 PCH_RTCRST#只有0.3v多点,明显不正常啊,为什么不正常呢?三个原因:1电容漏电,2电阻阻值变大,3PCH挂了。先从简单的来,问题是主板没有标料号,好消息是有点位图,先找到C184如图: 拆掉C184,电压还是0.3几。找到R419如图 从图上看是个20k电阻,可是拆下来后量的是无穷大了。为什么呢?这里又没有进水,电阻阻值怎么变大了呢?不解。先换掉再讲,换掉后正常开机了、到此修复。但是电阻为何会变大?

网友:
应该是元器件老化造成的吧!

网友A:
要是我就直接干桥了,好险

网友:
不开机,分析完待机条件,楼主就该捡钱了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好啊,要我就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直接干桥了,好险

你也太心急了,好歹测一下啊

网友:
老化造成的

网友:
楼主修得好,思路不错,按照不触发时序来修更方便,减少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直接干桥了,好险

看来你我都是急性子。。   错杀。。

网友:
牛    像你学习   大神哦

网友:
啊哈哈哈哈 v   鲁莽的行为

网友:
恩路很清楚,待机RTCRST#是IO发过来的吧

网友B:
口述的三个原因太草率了,如果是R419到桥直接断线呢, 思路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口述的三个原因太草率了,如果是R419到桥直接断线呢, 思路是好的。

到桥断线不会导致电阻另一端没有电压

网友:
分析还是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桥断线不会导致电阻另一端没有电压

SORRY,没有仔细看清帖子

网友:
lz 够冷静的分析

网友:
这个点位图 你都有, 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