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开机0.6掉电,掉电后可以触发

楼主(2016-03-30):
型号: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触发0.6A掉电,可以继续触发

外地寄来的一台联想G460,说是不开机。收到机子拔掉电池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上到0.6A多点几秒后掉到0.005A,可以继续触发,依然是上电到0.6A掉电。

心想:应该是缺电压or后继短路,但是如果短路保护的话那么掉电后就不应该在触发了,那么缺电压的可能性很大。果断拆机,拆开后发现是进液了,

电源接口尤为严重,腐蚀的都不成样子了,拿洗板水清理干净,上BGA小烤几分钟,测量没有短路的情况下通电触发,还是0.6A掉电。

直接翻出来图纸测量U4、U10的两端,发现触发后Y4两端都是3.3V,而U10的5678脚有5V,123脚只有2.9V,4脚也只有3.3V多点,测量Q20和Q9的G级不通。。。。看来是腐蚀断线了,补好线触发亮机。

放了一会再次触发又是0.6A掉电。。。。不会是中间还有问题吧,于是把R229断开直接把U4和U10的4脚连一起,此时测量发现4脚电压被拉低到3.3V了,但是单独测量的时候U4的4脚是18点多伏的,是U10不良拉低了4脚电压?马上换了一个N管上去,加电亮机,

放了十几分钟板子冷后加电亮机。。。。

维修结束,写的不好勿喷

网友A:
楼主写的很好,很多笔记本都是进水坏的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
分已加,请笑纳

网友B:
我还以为是Q20不良或C278拉低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的很好,很多笔记本都是进水坏的

认为损坏的还好修点。。。。要是自己用的正常坏的。。。。那就真心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Q20不良或C278拉低电压的

拿风枪或者烙铁热热U10 开机没问题,那个管冷了之后就不行了,多亏没急着装。。。哈哈

网友:
进水时笔记本一个大问题啊

网友:
MOS管不良 ,,会引起不上电

网友:
楼主又捡到鱼了

网友:
楼主谦虚啦!写的详细明了!

网友:
这台机器还好,没有烧很多元件

网友:
这个坏了,也能上到0.6啊,

网友:
楼主淡定,判断问题准确

网友:
技术好就是淡定,一般来说补好线还是不行,我就先乱了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为损坏的还好修点。。。。要是自己用的正常坏的。。。。那就真心不好搞

呵呵,自己用的坏不了,有点儿毛病就捎带脚处理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功力深厚,介绍也很详细,要多向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