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无显

楼主(2016-03-30):
机器型号:dell n5110
今天接修同行一台DELL N5110的笔记本 ,说是暗屏,我直接下了电池,上可调,电流1.2-1.4-0.8 插上键盘,数字灯可以亮,觉得好像亮机了,插外接显示器,亮了,但是屏不亮,用手电照了,没有显示,心里大约有数了,讯速拆机,这个机只用拆C壳就行了。万用表笔直接点到LCDVDD,  0.6V不正常,查来源,到U4901,1脚开启3.2V正常  4、5脚输入3.3V正常, 输出0.6V不正常. 到此U4901坏了。但是我没有这个芯片,直接短接3、4脚。开机  亮屏。

网友:
一般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是要秒杀的节奏呀,好手艺

网友:
死鱼啊 ,天天捡吧

网友:
手里有数是什么 意思

网友:
下手果断。。。思路清楚。。要是我,估计就加汗显卡了

网友:
通病 呀  修到过

网友:
没有加分的呀 主要是为了分来的

网友:
楼主 又捡钱了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如果没开启的话怎么搞,桥发出的那个开启信号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速度的 就这种的好

网友:
不错,这个故障我也遇到,都是直接短接的,没有那个芯片

网友:
秒殺得雞不常見

网友(2019-09-29):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遇到好多台了,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的白屏坏的比较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