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这样的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6-03-30):
THINKPAD E40集显,EC的晶振两脚的波形和南桥晶振其中一脚的波形是非常规则的正弦波,如图:

但是,南桥晶振的第4脚波形却是这样的:

正常吗,是谐振电容的或晶振有问题吗。现在是开机电流上到0.5A掉电。

网友:
是正常额,都奥了0.5了,差小电压把

网友:
这个波形正常,上电到0.5,缺电压了吧。

网友:
0.5掉电,还可上电吧。别是保护了哦。

网友:
看不懂示波器的飘过,不过看着波形好有规律啊,呵呵

网友:
下面不是写着32。768嘛~~正常的

网友:
E40 北桥爱挂

网友:
这个是不是单桥的东西,如何进一步确定是它挂了还是没有挂。

网友:
正常的很,频率对就行

网友:
32.768  频率正常  掉电是缺供电

网友:
正常的  压差对吗

网友:
正常 的鉴定完毕

网友:
正常,,看看其他地方吧

网友:
看那波形是正常,正炫波

网友:
可能是缺电压  或目个供电不良 这种机器一缺电压就这样  掉电还能正常上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第一图是,10微秒.第二图是,20微秒啊.

网友:
这么漂亮了,正常

网友:
两只脚是一样的就应该正常

网友:
这波形是正常的啊

网友:
检测各主供电与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太正常了吧

网友:
这是正常的哦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32.768的波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的,2楼好像李宇春

网友:
是正常的,E40是不是有个通病保险挂了,缺电掉电了

网友: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南桥只要起震了,频率一般都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