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修苹果手机用什么稳压电源?

楼主(2016-03-30):
大家一般用什么牌子的,2A的还是3A的。3A的一般是500mA和3A的电流表切换这个方便吗?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
这个没什么要求啊   一般不短路的  都没事的!

网友A:
2A以上的就可以了,修短路的时候可能不行.

网友:
我用的是2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以上的就可以了,修短路的时候可能不行.

修短路的用3A可以吗

网友B:
我用的是优点的1505TA

网友:
本人用的5A的  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优点的1505TA

刚百度了一下,这个的确好。可惜我刚买了1502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百度了一下,这个的确好。可惜我刚买了1502D的

既然买了 就用吧

网友:
淘宝的还没发货

网友:
用指针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