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79不出VCORE求助

楼主(2016-03-30):
老板最近来了一批戴尔X79和X99的准系统机箱,有些也是有故障的,修到一片就没VCORE,开始是没VCORE断电,而且还自动上电,IO是被之前换过的,换个后正常上电但还是会没VCORE断电如此反复, 如下:现在是8脚IC第八脚 无输出,查它的第1.2脚都正常5V电压起来,第四脚和第五脚SCL和SDA也正常起来,就是第八脚无输出,都说V星板子容易坏八角IC这个板子也是V星代工的我也换了还没好,于是在论坛下了一个图纸看看,第八脚信号为VCCP_VSEN,应该是CPU核心供电电压检测信号吧,,如图, 所经过的反馈回路电阻查了一遍又一遍阻值正常,小贴片电容也是都找相同报废板换上去还是不出,这个我不知道是我方向一开始就错了还是怎么的,查了主控IC ISL6336

网友A:
V星X99 你环掉芯片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X99 你环掉芯片看看

哪个芯片呀?主控IC我换过了的还是没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芯片呀?主控IC我换过了的还是没好

你查主控IP的条件去处。他有个给整块主板开启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主控IP的条件去处。他有个给整块主板开启的电路

比如应该查些什么呢,我查VCORE除了EN,VCC,VID和偶尔会看下的FB脚其他的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查了,你可以提示下应该往那些方面查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应该查些什么呢,我查VCORE除了EN,VCC,VID和偶尔会看下的FB脚其他的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查了,你可以提 ...

X99的话 我会跟着VCORE电路走 X79的没去跑线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X99的话 我会跟着VCORE电路走 X79的没去跑线过

就是从VCORE电路反向查么还有一个PWM我忘了说,每次遇到这种PWM无波形输出只有2V左右电压的板子我就不知所踪了。。。你可以透露下你的必杀技么遇到这种故障一般怎么查虽然我可能不太适用也可能不会用,但也可以学习一下嘛,谢了

网友C:
查下此信号上下拉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下此信号上下拉元件

这个我都有查过的,它所经过的所有回路原件都量过阻值和对地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都有查过的,它所经过的所有回路原件都量过阻值和对地阻值

我的 X 79  对地4PIN 打值能到 1800-1900  也是没有vcore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 X 79  对地4PIN 打值能到 1800-1900  也是没有vcore电压

你的这个应该是12到上MOS管之间开路了吧可不可以帮我解决一下我的这片啊帮我想想应该怎么入手

网友E:
这种SVID的你首先得确认前面的电压是不是都有了,有了之后查下DRAMPWROK与PROCPWRGD是不是都到桥了,桥收到这两个PG后发出SVID,后面才出CPU电压,如果都正常了那么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SVID的你首先得确认前面的电压是不是都有了,有了之后查下DRAMPWROK与PROCPWRGD是不是都到桥了,桥收到 ...

前面的几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包括内存,PCH,VCCSA,VTT等等。。。。,就是没出VCORE,对了,我想问下Intel的时序不是cpu供电有了以后发出VRM到PCH,然后PCH才会发出CPUPWRGD到CPU么,怎么会先有这个信号才会出VCORE呢,这个是我没明白的,版主可以帮我讲解一下么,谢谢

网友C:
CPUPWRGD信号应确认是否已送给CPU了,可以打此信号的阻值和电平电压。楼主第一图中第8脚 是CPU 电压检测脚 ,CPU 电压无输出,所率第8脚 电压是不会正常的啊。

网友C:
楼主按上面标准时序查下前面的信号吧

网友:
另外CPU VORE EN信号电平用好板对照一下吧,有些板子是3.3V电开启的。有些是用VCC SA或VCC IO总线电压作开启有。这个找此板路线确认一下子。

网友:
或者用此板的线路图分析一下吧。

网友:
转载和提供一个6、7系列主板标准电压产生架构图帮助分析和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PWRGD信号应确认是否已送给CPU了,可以打此信号的阻值和电平电压。楼主第一图中第8脚 是CPU 电压检测脚  ...

是的,是这样想的,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查了,我查过EN,vcc,FB,没查你说的这个信号,后来你给哦说过以后现在拿去换芯片去了,不过还没开始换这两天休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按上面标准时序查下前面的信号吧

谢谢你的时序图,这个可以研究下

网友:
ISL636x这种芯片,它是有自己的时序的,我现在搬一个ISL6364芯片的资料给看看,它是SOFTSTART时序是这样子描述的:

Soft-Start
ISL6364 based VR has 4 periods during soft-start, as shown in
Figure 16. After VCC, EN_VTT and EN_PWR reach their POR/enabl
thresholds, the controller will have a fixed delay period tD1. After th
delay period, the VR will begin first soft-start ramp until the output
voltage reaches VBOOT voltage at a fixed slew rate, quarter of setVI
FAST rate as in Table 6. Then, the controller will regulate the VR
voltage at VBOOT
for another period tD3 until SVID sends a new VID
command. If the VID code is valid, ISL6364 will initiate the second
soft-start ramp at a slew rate, set by setVID FAST or SLOW
command in Table 6, until the voltage reaches the new VID voltage
The soft-start time is the sum of the 4 periods, as shown in
Equation 16.
tD1 is a fixed delay with the typical value as 4.6ms. tD3 is
determined by the time to obtain a valid new VID voltage from
the SVID bus. If the VID is valid before the output reaches the
boot voltage, the output will turn around to respond to the new
VID code.
(EQ. 16)

原文我看不太懂,百度翻译以后就清楚了些,它是在EN_VTT、VCC、EN_PWR这三个信号得到以后,开始了第一阶段的供电输出,

也就是说,在CPU没有发出SVID之前,芯片就会发出一个预设电压给CPU了,当正确的SVID编码过来以后,它才会重新根据编码要求

输出正确的电压值。

但是实际维修中,往往是它死都不出来电压,芯片换过好几片了,BIOS刷过好几回了,每个脚对照着好板都测过一遍了,它就是没有电压出来,SVID也没有

波形。这是神马情况??

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到底走SVID总线的供电管理芯片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电压预设值,在SVID没有来之前它就会出预设值电压??

补充一下:
    今天晚上我终于验证了这个预设电压的存在,就是将发往南桥的PWOK信号给切断了,然后CPU供电还是有的,只有1.09V,当我把PWOK信号传到南桥后,CPU电压变为1.15V,代码卡开始跑码。
试验的主板是GA-H61M-DS2P-B3主板,CPU是I3-2120

所以说,SVID并不是CPU供电出来的初始条件,它是在CPU得到一个预设值电压以后,南桥在得到PWROK后,会发出DRAM_PWROK和PROCPWRGD两个信号给CPU,CPU再通过SVID总线发送编码给管理芯片,通知它CPU想要什么样的电压值,管理芯片解码出正确的SVID编码,输出正确的电压给CPU,然后管理芯片才发出VRM_PWRGD信号给南桥。
时序走到这里明朗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信号时序我知道,就是那个CPU电压时序的这些不太理解

周末吧,周末我有时间整理发出来。干货,文字加示波器抓图的方式,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周末吧,周末我有时间整理发出来。干货,文字加示波器抓图的方式,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好的,那就真的太感谢城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有心呀  平时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  真正没去这样验证过   谢谢 可爱的 小炮兵

可能我技嘉板子搞得少,这种芯片很少修到的,华硕的EPU系列应该不会有这种电压预设什么的时序吧,搞了也这么多了没听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