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一开机电流上到1.15后掉电,不插内存不掉...

楼主(2016-03-30):
解决办法
1、     针对这种情况不插内存与插内存电流发生改变,首先怀疑显卡虚焊引起的,加焊显卡不行
2、     查主板所有的供电正常的
3、     BIOS程序损坏了,刷BIOS解决,刷完之后,故障排除
总结:
看来BIOS程序损坏也会造成自检内存出问题,即不插内存不掉电,插内存掉电

迅维网chinafix.com_Y470-I3-HM65-LA-6881P-N12P-GT-A1 EC BIOS.rar

网友:
这机器BIOS也会坏,见识了

网友:
怎么是Y470的?:

网友:
还要5分一个

网友:
亏大了     坑啊

网友A:
楼主  你换给我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换给我分

我有g470的bios   还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g470的bios   还需要吗

谢谢  已经不需要了

网友(2023-05-12):
和我目前遇到的B570一样插内存电流跑到一点几,然后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感谢楼主提供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