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3-30):
客户送来的一台DELL1425不开机

故障现象:通电不开机,按开关后灯亮屏不亮。

维修过程: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到0.05A,老机待机电流是偏大点,按开关后电源指示灯显蓝色几秒后就灭灯电流

没有变化,故障可以看成是不上电。

马上拆机取出主板,先看看外观有没有损坏,再看看没有缺件,有没有进水腐蚀掉件的,打各电感的阻

值,都基本正常。
板号LA-3541P
接上可调电源先测量按键开关有17V有个别机子是这样的,再测按开关后3 5V都正常,再测EC的PWRBTN有

3.3V按开关有
高-低-高变化,基本排除EC有问题,再下去就是查南桥了。

先查南桥的 VCCRTC→RTCRST→32K→VCCSUS3_3→RSMRST#→PWRBTN都正常,按开关后EC的第8脚

PM_SLP_S3#没有高电平3.3V。确定是南桥有问题,用BGA加焊后接上可调电源,按开关后0.05A能跑到

0.90A能上电了,
之后再安装上显卡后就能亮机了。

网友:
按时序修
果断干桥。迈出了第一步~

网友:
师兄好崇拜你

网友:
理论好扎实

网友:
去迅维实地学习的都差不多这样子。

网友:
你也不错,在实地就有精华贴了。

网友A:
加焊都能好了,南桥一般虚汗的少啊,。要是我,就直接换了,有省了个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都能好了,南桥一般虚汗的少啊,。要是我,就直接换了,有省了个南桥啊。

先加焊南桥,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B:
不错,月饼都给了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月饼都给了10分。

老师对待学生还是不错的。

网友:
桥条件都正常,果断焊桥,有大将风范!

网友:
我只能说吊炸天......我门水军就是比不上正规军

网友:
這篇要收我的最愛學習.  謝謝

网友:
他喵的  我遇到过这个故障,但比你的麻烦

触发也是BGA南桥好的,但是上到0.44掉电

麻烦的一笔啊

网友:
这类南桥虚焊的很少哦

网友:
我也是醉了,南桥也能开焊?我怎么感觉戴尔的主板只要烘烤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受益匪浅 好贴!

网友:
这种主板 联想机子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