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壳损坏维修

楼主(2016-03-30):
大家都经过戴尔灵越本d壳铜柱掉的。简直是太多了。今天我又遇到一个。。。。。。

网友:
你这是拆机还是装机?

网友:
先拆开再装上

网友:
yby 有不有喷漆 太难看

网友:
这样太麻烦   直接AB胶的干活

网友:
楼主有耐心和细心……

网友:
以前用AB胶弄过,过几天还是掉。这样牢固

网友:
直接哥俩好多简单,,,还看不出来

网友:
DIY啊?这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
是的,AB胶最好了

网友:
A+B不是更容易解决吗

网友A:
我一般搞这个掉了螺丝柱的方法就是先用风枪把那个孔吹的稍微融化,把螺丝柱镶进去,然后再用A+B胶粘住,很顶用的

网友:
这个方法真的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太麻烦,破坏外观,还有可能出现安装问题,
其实,很简单的解决方式,
随便找个烂外壳,取一个螺钉柱(铜套+塑料),
用AB胶粘上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搞这个掉了螺丝柱的方法就是先用风枪把那个孔吹的稍微融化,把螺丝柱镶进去,然后再用A+B胶粘住,很 ...

直接放铜柱进去我也试过,效果不理想,

烂壳子上取一个完整的,AB胶粘到相应位置才是王道。。。。。。。。。

网友B:
直接热容胶也能粘住吧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这也太不美观了,直接哥俩好伺候,我都粘了太多了,肯定能粘住,而且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热容胶也能粘住吧

热容胶是肯定肯定不行

网友:
哥俩好的AB胶刚刚地!

网友:
直接AB胶就可以了。多放点绝对没问题。。。 你这样搞的客户的壳都烂这样了。我要是客户我得让你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