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DDR2怎样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3-30):
求高手指点 DDR2怎样屏蔽板载内存 NEC  VersaPro VJ11F/BH-T笔记本 板号DA0TB4MB6F3 REV:F原先故障开机电流0.3A不亮机 少CPU电压 用风枪加加热板载内存 上电跑到0.7A 接屏亮机 冷掉又不行 加焊膏加焊板上的4块内存颗粒后 接屏上电到0.7A不亮 确定板载内存问题 想请高手指点下 DDR2笔记本板载内存怎样屏蔽不用 来个全家福 附上内存电路图

网友A:
拆掉不装,用独立的行不行?
集成关闭跟bioS有关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他们拆掉不用的,就好像我们装了两个内存槽,用一个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拆掉可以用

网友B:
哦 好的
 我拆 掉试试看、

网友:
关注拆掉板载内存后插内存能不能开机 。

网友:
刚拆了试 拆掉4颗内存不会亮 上诊断卡跑2C

网友C:
直接拆了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
换板子吧,没必要折腾了,2代的还没听说屏蔽的

网友:
这种我也修过,内存拆了不开机的

网友:
楼主又白干了.........

网友:
图纸发上来

网友B:
好的 我发上来 谢谢

QUANTA BT4.pdf

网友:
折掉不行,那换了能行?

网友:
2代的没这么操作过

网友:
换 要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我发上来 谢谢

看这里看这里

网友:
大哥 能讲下际体操作吗 LOW=DMIX2 是不是说 高电平内存插口上独立内存

网友B:
大哥在不 板上R39没有装 R40装着2.2K电阻 是不是把R40取掉 加个R39 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哥在不 板上R39没有装 R40装着2.2K电阻 是不是把R40取掉 加个R39 是这样吗

试一下吧就和这二个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一下吧就和这二个有关,

大哥 昨天试过了 没用 还有其它地方要不要改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你直接支掉R40给个高电平看看,找个1V接个电姐上拉试下,这个要调试

网友:
内存拆了不开机的

网友:
板载必须要屏蔽的

网友E:
断开到北桥的识别信号,或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到北桥的识别信号,或开启信号,

能说下怎样操作吗 详细最好 要图我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好的
 我拆 掉试试看、

拆掉不装可以吗

网友:
拆掉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不装,用独立的行不行?
集成关闭跟bioS有关吧

这个是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了好像是不行的、、、、、

是的  他还是读 内存的  不过内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的  他还是读 内存的  不过内存的

需要进行屏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进行屏蔽的、、、、、、

是的

网友F:
你把r41装4.7K  R40拿掉  试试  在试试   把 R41装4.7K,把 r40拿掉  把R39装试试  应该有戏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把r41装4.7K  R40拿掉  试试  在试试   把 R41装4.7K,把 r40拿掉  把R39装试试  应该有戏

弄好 告诉下 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弄好 告诉下 楼主

你好 非常感谢   试了怎么调换都挡内存 诊断卡2C  估计还是象他们说的 以BIOS有关吧 独立内存上都是SP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非常感谢   试了怎么调换都挡内存 诊断卡2C  估计还是象他们说的 以BIOS有关吧 独立内存上都是SPD

好吧   等你弄好了  求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