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单用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16-03-30):
  用可调电源可开机正常进系统,装上电池插上电源也能正常开机充电...
但单用电池供电无法开机,公共点上有10.5Vi,.开关键上有3.3V电压,触发有跳变...但就是不上电..

    谁能指导一下思路啊,我该从哪开始查起啊...

网友A:
EC的AC_IN和电池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AC_IN和电池输入信号

ac.in 3.3, 其它二个信号正常, 电池检测bat_in 不装电池有3.3,装上电池就被拉低这正常吗.

网友:
待机芯片 线性,3 5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