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10白屏

楼主(2016-03-30):
u310白屏,换了屏排线都不行,剩下南桥了。不知道有没有通病,谁修过白屏的

网友:
屏供电  及屏线跟保险  检查下。

网友:
查下屏供电和打下差分信 号

网友:
3.3v,屏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白屏说明屏供电异常,有桥什么事?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查查屏线接口的工作条件,亮亮各阻值

网友:
我进天也修到了这个机器 和你的问题一样白屏,发现有一个新号没出,那个新号是南桥发出来的IN_ON(记不清啦)换了南桥还是白屏LCDVCC没有电,晚上快下班了 手里也没可以换的东西 只能明天在看了

网友(2016-05-09):
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
查下屏幕条件是不是都满足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的了没有   手上刚好有一台

网友:
外接有显示没有,查查供电都好着么

网友:
测一下电压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不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屏坏了也会白屏阿哥

网友:
查下电路啊  看看谁控制的 是不是那个型号没有出来....或者被啦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