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ds装WIN7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6-03-30):
故障是客户拿过来的K53DS一切功能正常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
1.之前经常碰到原装WIN8系统改WIN7显卡打不上的情况,所以在重新做过WIN7各种打不上后直接换WIN8;然并卵,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接着又换WIN10,还是涛声依旧。
2.这里基本上已经到瓶颈了,官网驱动、各种驱动包、驱动精灵一股脑试过,都没有!这时候意识到可能思路不对了,估计是硬件有问题了,硬盘内存都换过依然没用,后面换了一颗CPU好了?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确实已经好了。虽然调了两天整,各种细节不再细表,装完之后赶紧把显卡驱动备份了。碰到这种问题的可能参考一下,提供了下思路欢迎各路高手补充。3.驱动文件大小超过10M,有90多M无法发出来,有需要用的找我拿就行,我看到了就回邮件。

网友:
还有这种事,没想到哟!

网友:
确实是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A:
有时候cpu坏的确会这样 有的cpu坏还会进系统花屏

网友B:
你的是集显得,还是独显的?

网友C:
很怪啊,但有CPU这方案才能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集显得,还是独显的?

就是独显驱动打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cpu坏的确会这样 有的cpu坏还会进系统花屏

还有花屏啊,这个还没碰到过。真是无奇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怪啊,但有CPU这方案才能试试啊

我也是一个个的换啊,木有办法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没遇到过 技术可以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cpu 内存什么的都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cpu 内存什么的都要试试

对的,我也是侥幸碰到了

网友E:
手里也有一个·华硕的本本S550C独显驱动不上。芯片已经过 系统也试过无数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里也有一个·华硕的本本S550C独显驱动不上。芯片已经过 系统也试过无数个都不行!!!

显卡驱动没碰到就算了,碰到了还真是头疼。

网友:
无奇不有。

网友:
这是新人贴么 ?

网友F:
手里有两个华硕的 同楼主一样 试了各种方法 没办法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里有两个华硕的 同楼主一样 试了各种方法 没办法啊

你有换系统试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有换系统试过吗

从win7 到win8 到win0 各种版本都试了

网友H:
CPU引起显卡驱动打不上没有碰到过,又是一个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win7 到win8 到win0 各种版本都试了

,你升级下BIOS再试试,如果还不行,只能查硬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引起显卡驱动打不上没有碰到过,又是一个好经验

不按常理出牌的,有时候也是一筹莫展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 楼主 新手学习了

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
集显的吗?

网友J:
我一般会先加焊显卡试试,不过、有的换的话可以把能换的东西先换了试试

网友G:
是独显,一般都是独显打不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会先加焊显卡试试,不过、有的换的话可以把能换的东西先换了试试

基本上都是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都是先软件后硬件

U一般没有的,所以只能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K:
现在的CPU好容易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是独显,一般都是独显打不上

不是集成在cpu中的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换cpu就能好???

网友M:
集显坏了 换CPU都能好

网友N:
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AMD的CPU坏的是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U一般没有的,所以只能先加焊显卡试试—.—

那是,如果查上硬件了肯定先找显卡,实在没办法了才找U,成本也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CPU好容易坏!

嗯,三年前一般都不换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集成在cpu中的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换cpu就能好???

是独显,具体原因得看图纸,可能是什么信号吧。我还看图纸呢,好了直接给客户了,折腾了一两天

网友:
其实还有种情况,上次客户拿来一个GTX750的独显就是打不上驱动,驱动精灵,官网,驱动人生都试过了都不行,要么打上了就蓝屏要么就是没打上,搞了好几天后面仔细研究了一下才发现是个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M:
集显坏了 换CPU都能好

是独显,加焊没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AMD的主要是发热太厉害,有时候HOLD不住。

网友O:
我遇到过CPU坏只能用集显,用独显就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遇到过CPU坏只能用集显,用独显就花屏的

这个我也碰到过,需要要BIOS里禁用独显

网友P:
内部有什么认证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内部有什么认证电路吧

这个还没深究,要看图纸了

网友Q:
碰到过CPU坏进系统无显得 装不上驱动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Q:
碰到过CPU坏进系统无显得 装不上驱动还没碰到过

进系统不显?那应该也是这类的问题了,我一直以为这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