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虚焊导致无待机

楼主(2016-03-30):
这几天修到的问题也不少。比较常见的故障  就不发贴了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台式机。走了不少弯路。

查上诊断卡  待机灯不亮  。测试PCI  A14脚无电压。判断待机不正常。修待机。
这种板,blos 论坛都找不到。芯片图纸都没有。 也不知道哪个芯片转换出来的待机电压。目测不是常见的三端稳压器转出来的。
经过一顿猛戳。走弯路的过程最艰难、就不多说了、
前面 无目的的测量也测不出什么结果。没办法了   只能换个思路。  查下IO的条件看看。

一眼就瞄到了85脚。  rsmrst   3.3v
待机好信号都有了?
说明待机条件是满足的。   心想着
那就先不管待机了。
按不触发维修、

开关针到  IO  的触发信号。 高低高跳变   正常。

IO给南桥的请求上电信号、  高低高  正常。

南桥回IO 的slp_s3   无电压。一直为低电平。不正常。
侧对地值  400多  正常。
判断南桥问题。
上  BGA  干南桥。
加焊完之后

待机灯亮。待机正常。
触发。顺利跑马亮机

南桥虚焊导致  pci待机不正常。
多多支持!
希望同行们遇到这种故障不再走弯路。

网友A:
思路不错,南桥虚焊导致的PCI  A14脚无电压,推测打此测试点对地阻值会偏大,一般3.3VSB待机电压根据维修经验判断大部分都是通往南桥,IO芯片,网卡等负载工作。

网友:
虚焊导致测不到待机电压真的少见,多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南桥虚焊导致的PCI  A14脚无电压,推测打此测试点对地阻值会偏大,一般3.3VSB待机电压根据维修经 ...

桥虚焊应该是桥得不到供电,为什么A14脚也测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桥虚焊应该是桥得不到供电,为什么A14脚也测不到?

反个思路理解就行,A14测试点产生的3.3VSB是南桥的待机电压提供来源之一,这里南桥相当于是PCI A14脚测试点后级相连的负载设备,当后级负载设备出现故障时候,测试点正常工作电压自然会发生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虚焊应该是桥得不到供电,为什么A14脚也测不到?

简单来理解这里故障就是南桥本身虚焊得不到3.3VSB待机供电,导致待机测试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最后内部也不会发出高电平SLP S3信号到IO 71脚工作,即绿线电压没有被76脚所啦低引起主板无待机不触发。

网友:
LZ有没有查3.3VSB是哪出来的

网友:
楼主加焊上下温度多少?

网友C:
找不到三端稳压器,看有没有小八角,UP7704 7706 0104P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三端稳压器,看有没有小八角,UP7704 7706 0104P等等

是的,有些主板是通过8脚线性稳压芯片转换得到3.3伏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三端稳压器,看有没有小八角,UP7704 7706 0104P等等

说过了   八角的芯片  都找不到  pdf    你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A:
这里南桥虚焊得不到3.3vsb的话,推测待机会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个思路理解就行,A14测试点产生的3.3VSB是南桥的待机电压提供来源之一,这里南桥相当于是PCI A14脚测试 ...

个人感觉3VSB到A14和到南桥应该不是串联,只要不是短路,一个有问题不会影响另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南桥虚焊得不到3.3vsb的话,推测待机会发烫。

不烫的。 看大待机不正常的请况  我一般先摸南桥  或三端 发不发烫。不烫 我才去查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3VSB到A14和到南桥应该不是串联,只要不是短路,一个有问题不会影响另一路。

可以说南桥虚焊导致io触发测试工作条件异常这个故障

网友A:
这里与pcia14脚测试点工作对应的负载设备都是并联连接方式,而不是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与pcia14脚测试点工作对应的负载设备都是并联连接方式,而不是串联。

说的很对。

网友:
南桥虚汗导致无待机 第一次见

网友:
串联的话相当于负载设备都是在同一支路上连接工作互相。

网友:
虚焊了你加焊就可以?不重植?不会很快返?

网友:
南桥虚焊拉低pci A14,    不可能的事。估计楼主点错位子或万用表针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