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

楼主(2016-03-30):
前天接了一个E430C的机器,开始不触发,刷了BIOS,可以开机,屏可以显示,但是风扇不能插,插风扇电流0.95左右,屏无显示,前提风扇也是好的,查电路,风扇的控制信号直接到EC控制, EC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查了 求高手解决

网友A:
不会吧,真是一款神机啊,程序刷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真是一款神机啊,程序刷通用的

程序我论坛也下载个,淘宝花钱也买个,都不行

网友:
  风扇不能改么

网友:
风扇就直接改个5V不用接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