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显示器~~速修。望大兄弟们加点分,感谢。

楼主(2016-03-30):
        显示器维修。  第一台,惠普显示器。这里插一句,惠普的显示器不得不说 做功还是相当不错滴。 插电,电源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拆开后,电源板明显烧坏,看图片。

这个炸的有点惨啊,电容的塑料都炸掉了。。整流桥脚位的板层也坏了,220保险居然没坏,够坚强。。直接拆掉电容整流桥,量开关管,正常。直接换掉整流桥保险,插电,后级5v出来了。

装机,故障修复。上图

第二台,一个杂牌显示器。故障如下图。图像只显示上面一丢丢,下面花屏,但点一分钟后会正常,应该是虚焊了。

开始拆机,目标逻辑板。
屏故障的话,白屏一般是升压电路问题。而显示不正常,的话一般是时序大芯片的虚焊。老规矩直接加焊,之后,故障依旧,正好手里有这个芯片,直接吹掉换上,故障还是依旧。经验维修大执着了以至于走了弯路。冷静思考一下,不是大芯片,那就应该是前级RGB输入了。连接点,AR10这个排阻。直接加焊,试机半天。故障修复。

第三台,一个较老的海尔显示器。插电,电源指示灯闪烁,这时偷乐了。一定是电源板5V12V电容鼓包了。但是,这个显示器,脏的有点过分啊,。没办法,为了玛尼,只能拆吧,故障和想的一样,电容换掉后,试机,还是电源指示灯闪,拔掉屏线,可以开机,白屏。这时改考虑驱动板了。

驱动板5V电解电容也换掉,还是不行,经验维修啊。这个时候就有点慌了,为啥,不会修了呗。只能慢慢仔细看了,量主板5V转3.3。25芯片8脚VCC3.3V。都正常啊。各电阻阻值,二极管前后电压,都正常。死马当活马医,把3.3V的电容也换一遍吧,。。。(⊙o⊙)…马活了。  因为没遇见过3.3V电容坏的,所以之前没考虑,经验维修害人啊。操蛋。装机,插电,开机。 更操蛋的来了。。还得换灯管,还是三星屏,换灯管好麻烦的。

希望大兄弟们,给点分奖励一下啊。小小白维修不容易啊。上面有理解错误的,大家体谅一下,毕竟是小小白。机子型号忘记了,程序也忘备份,机子交给客户了,不能留程序了,抱歉,大兄弟们。

网友:
给点分啊,大哥,不敢水贴啊。

网友:
第二台一般我会告诉客户屏坏了...加分支持了...

网友A:
第二台难度很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台难度很高级

想多写两个故障复杂点的,没办法啊,这三台还是一堆里面挑出来的。

网友B:
第二台,楼主是换的那个排阻边上的八角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台,楼主是换的那个排阻边上的八角吗

是的,加点分啊,大哥

网友D:
今天没分了,不然我都给你加了

网友:
才干这一行,不容易,加分。

网友E:
真还没有碰到过灯管烧红的现象,不过我不是修显示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今天没分了,不然我都给你加了

明天再过来加也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天再过来加也一样,

明天回复我,不然我容易忘记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还没有碰到过灯管烧红的现象,不过我不是修显示器的。

家里的节能灯老化的时候,见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加点分啊,大哥

排组边上的是程序芯片,那个没换,就是焊了一下。 故障修复是加焊排阻。

网友:
第二台真是经验维修啊

网友:
楼主修的挺麻利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维修加焊软排线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明天回复我,不然我容易忘记 哈哈

加分啦,兄弟。

网友:
  灯管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啦,兄弟。

奇怪现在还没分 在等等

网友:
楼主是专修显示器的吗

网友:
很专业 我们这里屏幕的问题一般不去修 白屏升压电路还会去修一下 像这种问题是不是需要示波器去量RGB型号

网友:
师父级别~

网友:
加已加分,第2台怎么想到排阻的

网友:
第一台 惠普显示器 设计很好 但是坏掉基本坏再哪个电源板上面的小方块板子上面
第二台问题提高。对于这样问题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灯管老化或者屏幕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问 楼主是基地实地学员吗?技术好厉害 我正想学修显示器类求推荐

可以买本覃家盛老师编著的液晶显示器维修不是事。上面都是维修经验。

网友:
第一个没什么难度,第二个机子故障,要我不会想到是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