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 跑91 求助

楼主(2016-03-30):
如题,

已经刷过BIOS了,论坛上的BIOS都刷过了。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好纠结啊。。。。

网友A:
看下ps2接口5v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今天   遇到   MSI   A85   一样  问题   同求

网友:
我都是换板哈哈··

网友B:
拔掉内存跑什么代码,内存工作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C:
是开机就跑这个码么?还是跑到哪里之后变成这个的、详细描述一下!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无视频输出呀

网友D:
找个好主板先试试别的 CPU坏也会这样!!

网友E:
查板子上P口和U口的5V    BIOS波形什么样的?

网友:
用有铅曲线跑一下桥试试。

网友F:
各个工作条件都有了没,换个U或独显上去试哈…………

网友G:
查内存供电和加焊桥

网友H:
这个主板跑 91 90 是当内存啊 看下内存哪边条件

网友:
我也感觉是内存这边  看看内存串行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ps2接口5v供电正常不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内存跑什么代码,内存工作条件都查了吗

  拔掉内存也是一样的,跑俩下就这个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开机就跑这个码么?还是跑到哪里之后变成这个的、详细描述一下!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啊!

开机10 ?    3 ?  然后就这个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好主板先试试别的 CPU坏也会这样!!

  FM2 这种U都有备货的,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板子上P口和U口的5V    BIOS波形什么样的?

  都正常的,  没示波器 测试不了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个工作条件都有了没,换个U或独显上去试哈…………

这个都试过了。。。

网友:
检查PG。。看看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内存供电和加焊桥

内存供电 1.35V 也是正常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跑 91 90 是当内存啊 看下内存哪边条件

  内存条件都满足,不插内存也是这个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条件都满足,不插内存也是这个码。

你看下不上CPU是否复位出来
先测量CPU的电压出全没

网友:
通过不插内存与插内存来判断这个代码是在内存前还是在内存后,如果不插内存也一样,就插个小喇叭看报警不报警,不报警再把板上的供电都查一遍,换U,如果报警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检测一下外设,,不行就是要换桥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