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三星s5屏幕下面半截有键盘灰影,上半部差不多一半偏黄和 ...
[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5屏幕下面半截有键盘灰影,上半部差不多一半偏黄和下半部键盘颜色相同

网友(2016-03-30):
今天
手机
出现这种情况,在现实全白界面时特别明显,输入法占下半,关掉输入法后还能看到输入法键盘的灰影。上面的输入框一半都是有些变色,和键盘灰影的颜色相同,上下两半颜色很明显。只有现实白色的画面才能看到,显示其他有颜色的都不明显。这是怎么回事呢?
手机

网友:
看看其他画面是不是这样 关机重启 如果还是这样 就刷个系统试试 还不行就换屏幕

网友:
还是先换个屏试下吧。

网友:
应该是屏与主板的排线没接好

网友:
楼主修好了 说下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连接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6-05-10):
键盘灰影的颜色相

网友:
屏幕老化啦,三星屏就这样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