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 HM55集显的机器 二修机

楼主(2016-03-30):
    从同行那里接来一台HPG62 Intel的机器。待机0.012,触发到0.42A一秒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到0.42A掉电如此反复。
拆机,板号是DAAX1JMB8C0 REV:C。里面EC 和桥 BIOS 都被动过了。心想:二修机,肯定不好修了,都动了那么多的东西。认真整理了下思路,广达的板一般掉电是缺电压或者HWPG为低电平才掉的。因为是能触发掉电就没有打各电感的对地值,直接请上我们的镇店之宝DS1102E示波器,测单次触发。测内存PWM电路电感无波形,怀疑它????测总线供电电感瞬间有波形然后掉电应该正常,测CPU供电电感有波形也应该正常,再测集显供电电感有波形也正常,然后问题锁定在内存供电电路上。先用示波器测内存PWM供电的上下管G级是否有波形,发现没有波形,于是觉得芯片条件没有满足或者芯片本身坏了。如图

用示波器测14脚15脚有瞬间波形,说明芯片供电正常,测S5脚SUSON瞬间有3.3V波形,说明开启正常。测16脚TON也有波形,TON正常,测PQ45的G级和PQ53的G级均没有波形,怀疑工作条件满足但是芯片却没有工作,是芯片坏了。接着去找RT8207内存供电芯片,发现料板没有,找论坛说TPS51116和UP6163AG可以代换,可是也没有,只有UP6163BG。不知道能不能换,换上去再说,换好后,触发,一路上到0.82A停止了,但是机器不亮。靠,还有问题,只好继续测试,发现迷你PCI槽22脚有3.3V了说明有复位了。用示波器打南桥BIOS的1,2,5,6脚均没有波形,怀疑BIOS程序坏。本来想马上刷个BIOS的,但是对照图纸 发现第七脚少了个10K的电阻。补上,以为能好。。触发后但是故障依旧还是停在0.82A。于是上我们可爱的论坛下了个南桥的BIOS,刷上去,电流一路欢歌到1.12A 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总结下:由于上家不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维修,到处蛮修,动了很多东西还没有修好。而且还故意刷错了BIOS和去掉一个电阻。也许上家可能还是没有示波器的原因没有修好吧。因为这个故障不是太难。 intelG62

网友:
上家真是不懂,其实问题应该就是内存供电问题吧,其他都是他扩大的故障

网友A:
楼主技术也是过硬啊把波波上来就完美了,bios一脚没片选到去刷应该没用吧?

网友:
二修机,不容易

网友:
二修的机器确实不好搞,很多有人为掉件的

网友:
楼主的理论跟思路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示波器是很多人都不会使用的啊!

网友:
感觉是人为故障。

网友:
最讨厌二修三修机,把机子弄的一团糟啊

网友:
这款机掉电,你测量了内存,总线,CPU,集显,为什么就不测量桥的供电?内存和与的供电是做在一起的吗?

网友:
二修机我都不修呀

网友:
精彩啊,收藏了。修个机器不容易,可能简单,但是时间就是生命,生命浪费的还轻吗?加分

网友:
楼主的理论扎实啊,实操也不错,加分支持下!

网友:
可能上家修好给客户报高,客户不修,气之而为之

网友:
楼主可以的 给你个赞

网友:
会抓波的大神不可小觑  楼主厉害  一步一步 找到真相 必须加分点赞

网友:
学学楼主示波器的使用

网友:
少个10K电阻、、、是故意少的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神器一上手便知有没有

网友:
二修机就这样,心好的恢复原样,不好的就认为弄死!

网友:
就算没有示波器在触发的瞬间还是能测到有没有内存供电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我们也就是测下bios的3.3有没有了!一般直接开刷!

网友B:
内存都没波咋CPU供电咋会又波波呢

网友:
楼主不错,理论和实践都牛

网友:
楼主V5,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正常了,内存供电不正常?、确实容易进入误区,内存供电是有供电没波形吗,如果是的话,没有示波器就真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已经写的很好了

网友:
楼楼,开机瞬间掉电,电流0.4,除了查pg还查什么

网友:
时序掌握的不错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主技术也是过硬啊把波波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也是过硬啊把波波上来就完美了,bios一脚没片选到去刷应该没用吧?

我也是怀疑这点。。没波的情况下  应该是南桥调取程序的过程还没到blos   或根本没去调取bl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都没波咋CPU供电咋会又波波呢

我也很奇怪,时序有时候只能说不一定。上次我修过一个台板复位都出来了可是桥供电还不正常。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广达的PG断电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