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夹电漏电60毫安 开机一切都正常

楼主(2016-03-30):
Phone5 夹电漏电60毫安  开机一切都正常
就是充满电待机只能待机一天  电源拆了 Q4 也拆掉了还是漏电 松香白雾也熏不出来   请求大神指导下  现在就是电池出来这一级短路 B+ 没有了 Q4 拆了B+电压不产生了  就是漏电现在搞哪里头大了

网友:
看了我都晕了,

网友A:
加电漏60毫安就用嘴唇贴着主板慢慢感受哪里发热

网友B:
一般换U2就能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换U2就能好!

U2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这最后还来个QQ   是几个意思啊?

网友:
U2 坏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漏60毫安就用嘴唇贴着主板慢慢感受哪里发热

我觉得这样做有些危险呀

网友D:
在CPU和卡槽之间 型号1608A1  这个芯片不好拆

网友E:
小电流漏电是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电流漏电是不太好修

  是的啊 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CPU和卡槽之间 型号1608A1  这个芯片不好拆

对啊U2  不好拆啊

网友:
我都是打磨掉U2,再装上新的就很保险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拆啊

网友:
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是个什么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F:
漏电可以开机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漏电可以开机的机器不好修

大多数啊是芯片漏电导致

网友C:
为什么漏电现象,都会和电源管理芯片有关呢,会不会为电容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漏电现象,都会和电源管理芯片有关呢,会不会为电容引起!
苹果手电你说的电容引起也有,但是几乎很少遇到啊,这种现象只能先处理u2,如果还存在问题,在查其他啊

网友:
加大电压试试看能不能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