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开机跑0.9又跳到1.4 又跳到0.9 不显示

楼主(2016-03-31):
Y470  开机跑0.9又跳到1.4 又跳到0.9  不显示    LA-6881P  独显     1.5V  (U49正常)

网友:
查下条件吧,打下波形来判断吧

网友:
查查哪个波   请教

网友A:
各位  这个板  很怪

我翻过来时  发现  不掉电了
接了 外显示  有显示了  怪
我再翻过来 又掉了  我 重直了 显卡 还是一样    不管那么多  装好风扇 装好机器   居然 正常用了

网友:
也不掉电  到0.9了

网友:
好像没过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  这个板  很怪

我翻过来时  发现  不掉电了

板子是修好了  可是楼主的耳边一直萦绕着那首   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