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重新植锡一下苹果5S的CPU

楼主(2016-03-31):
在闲鱼上以300元买到一台摔过后开机白苹果的5S

到手后开机,确实是出现白苹果(有时出现红屏)后又重启,反正是刚开始玩学修手机(本人修家电将近有20年了,1977年的人),原来我来本论坛的目的是修一台自己用的DELL D610.,几年过去了。想不到苹果手机现在这么红,在其它论坛上看到:车压过,人为摔碎的苹果手机都相当值钱(现在有点退潮了),这半年自己也买了几部学修修,但最终都是没修好也没时间。这台手机卖家答应我,我修好后再出100元,他帮我注销掉ID(他本人的ID).于是手机到手后,我拆开就开始修了。确实他刚刚修过,主板上还有封条。看了一下主板无修,他之前应该也是摔过后只换屏幕。我单板开机测量了一下PP1V1_CPU和PP1V1_GPU电压。看图PP1V1_CPU正常1.2伏。

现测量PP1V1_GPU无电压

测量电阻无短路,连接电脑有反应,但又不想刷机,怕ID锁机进不了屏幕。听卖家说是摔后才出现这种情况的。查资料出现红屏也有可能是CPU虚焊。于是用倍思特2008D热风枪以250度吹了一下CPU,不行。然后再用340度吹了一下CPU后,转到硬盘又以340度近距离吹到硬盘下面有焊锡溢出,停止。让主板自然冷下来(心想这次应该可以了)。于是先测量PP1V1_CPU和PP1V1_GPU的阻值。为0欧??都短路了?不信!又等了一个小时。测量了一下,还是0欧。到止才知道吹爆CPU了(PP1V1_GPU只供电给CPU,没供电给硬盘。CPU没理由短路呀?因为我吹CPU的时间没算久,但吹硬盘的时间又久又近,硬盘下都爆锡了)。
算了,重植CPU看看吧。于是用250度距离8厘米除CPU周围的胶,还算容易吧。

除胶完成后,就用270度距离2厘米均匀地吹,时不是放上松香,然后用手术刀微微左撬撬右撬撬,时不是让松香吹到里面去。这样就完美拿下了上层。

照这样的方法,也把下层CPU拿下了。

CPU拿下来后,再去测量PP1V1_CPU和PP1V1_GPU已经不短路了。除了一会儿胶,就有些累了。先休息了,过两天继续。硬盘我是不想重植了,先对照电路图测量一下硬盘的阻值看看,如果有异常后才重植吧。

网友A:
这个还真没修过,楼主知道这个玩意儿怎么上锡吗?锡球用多大的?还是用其他锡上CPU?

网友:
直接买个A7上去

网友B:
楼主应加上“未完待续”或“且待下回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加上“未完待续”或“且待下回分解”

今天早上有点时间,主板焊盘和CPU上下层已经除胶完成,焊盘没掉点,(掉几个,查了是空点).白天有点忙,晚上上图,如果还有时间可能CPU要上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有点时间,主板焊盘和CPU上下层已经除胶完成,焊盘没掉点,(掉几个,查了是空点).白天有点忙,晚上 ...

CPU上锡哪是必然的

网友:
直接买A7可以装吗?不需要原机固件吗?这个值得考虑

网友:
楼主手工好啊,期待楼主成功的消息

网友:
太牛B了,这样都成。

网友:
人才啊    这样都能修好    楼主你可以多去掏掏这样的手机修好了就卖  发家致富啊啊

网友:
楼主这就写完了吗

网友:
换了CPU,指纹就废了

网友D:
gpu供电有4欧阻值,凤鸣档响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pu供电有4欧阻值,凤鸣档响是正常的

你那来的参照电阻?你错了,正常是200欧左右

网友:
急等下回分析

网友:
CPU真是不好植锡,上下两面都要植,今天匆匆植完了一面,另一面又搞砸了.明天看看,忙

网友:
楼主你的手工挺不错啊 多分享一下手工方面的经验给兄弟们吧

网友E:
楼主 拆CPU掉点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这样已经很不错啦,坐等楼主完工报喜。不过我在想硬盘都爆锡了不重植的话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 拆CPU掉点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看那个点有用吗?如果有用就飞线,用最细的线飞,然后上绿油,等干后植上芯片。说都是这样说。但实现有点难(CPU点太小)

网友:
太厉害了,我都不敢想

网友F:
楼主你用的什么松香啊?有照片我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用的什么松香啊?有照片我看看啊

普通松香呀。好像才5毛钱呀。尽量放多点。注意用高温纸保护好旁边。用这种松香有点黑,但粘性和流动性也不错。主要是耐吹。焊油焊膏一吹就跑。初学都不好掌握

网友:
坐等楼主完工,那么多小件,哎哟我的小眼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修过,楼主知道这个玩意儿怎么上锡吗?锡球用多大的?还是用其他锡上CPU?

用的是锡膏

网友A:
哦哦,没修过手机,锡膏这玩意儿更没用过,不知道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没修过手机,锡膏这玩意儿更没用过,不知道用法

我也没有修过手机 都搞些简单的 换屏 换主板 焊接口 手机主板 没修过

网友:
很想改行修手机利润客观

网友:
没搞cpu的都可以搞  你可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那个点有用吗?如果有用就飞线,用最细的线飞,然后上绿油,等干后植上芯片。说都是这样说。但实现有点 ...

直接换主板了 大哥 除非  显微镜下 挖条 道

网友:
手机CPU焊点太小了,想想都头疼

网友:
牛叉,没什么好说d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加上“未完待续”或“且待下回分解”

连接植了三次CPU.每次检查都没发现焊点短路.但每次装上CPU后测量PP1V1_GPU都是短路的.拆下CPU又正常.等过清明节再研究一下.到止先吧.下回写一下CPU植锡经验吧!并找一块A7换一下看看.谢谢关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普通松香呀。好像才5毛钱呀。尽量放多点。注意用高温纸保护好旁边。用这种松香有点黑,但粘性和流动性也 ...

这种松香你怎么网上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松香你怎么网上加啊

等芯片热了,放在上面呀。先调小风枪吹它一圈。它粘粘的,流动性就由你掌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芯片热了,放在上面呀。先调小风枪吹它一圈。它粘粘的,流动性就由你掌握了。

下次我也试试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植了三次CPU.每次检查都没发现焊点短路.但每次装上CPU后测量PP1V1_GPU都是短路的.拆下CPU又正常.等过 ...

很期待后续的维修

网友:
未完待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来的参照电阻?你错了,正常是200欧左右
刚刚测了一下GPU的阻值是136欧

网友:
这应该比笔记本好修点吧?

网友:
楼主有神器,手工也不错,植锡CPU真头疼,一直没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这可是一个细活,不容易。

网友:
点太小了,搞不好

网友:
不错啊,自己都能研究到这个地步了

网友:
动cpu 感觉也很难了

网友:
你这才弄了一半了呀 最后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