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DA0ROAMB6D0 通电不显示 报警7声

楼主(2016-03-31):
DELL M421R DA0ROAMB6D0  AMD芯片组 开机报警7声  电流1.2A左右,正常1.7A上下,初步判断是显卡或桥的问题.
拆机发现显卡植过,桥没有动过,可能是显卡又虚焊了.于是,上BGA加焊,然后试点亮机!我一般
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先加焊来判断问题,然后重植. 取下显卡后傻眼了,找不到这个型号的钢网,答应明天取机,订钢网来不急了
没办法一颗一颗的植吧!已经是第二次遇到没钢网的桥了.这才体现了植的意义!

这是植了1/5的样子

快植完了,眼睛快花了

加焊后的

正常亮机
没有什么难度,就是累啊!2个多小时,一直看到珠子会有催眠效果!

网友:
还好我钢网比较齐全 ,

网友:
好有耐心。。要是钱不多我早就放弃退了

网友:
这个钢网很常见啊!是不是你的钢网不全啊!还是从新买一个啊!

网友A:
重植真的比加焊用的时间长?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加焊九行了,你即使换了新显卡散热处理不好到时还会找你的

网友:
定个 之过桥的额  ..

网友:
楼主的毅力可嘉,这样的机子压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植真的比加焊用的时间长?

效果应该是一样的,用的时间应该也是一样的。
大部分的空焊是显卡上层线路和显卡电路板虚焊。但是碰到真的是主板与显卡的空焊,就要重置了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的钢网吗?   虚焊是芯片晶体内的锡珠虚焊  重植意义不大

网友:
以前是NV显卡,现在是AMD,坑买的,成全修的!呵呵

网友:
楼主好毅力啊  这一个一个直球  滋味不好受啊

网友C:
没有钢网只能手工植,,你这个状况不一定是显卡,,很有可能是桥,如果1.7不亮才考虑显卡,,建议打一下SM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显卡了

网友:
可能是焊显卡,桥也受热了,才亮的机,个人认为,不喜勿喷

网友:
修机的男人要耐得住性子,安下心来,然后就是常用的钢网是必备的,要不然累还不出效率.

网友:
一个一个的植株,真牛人,估计收200到300,不然不干了

网友:
加焊一下亮了为啥要重新植球???

网友:
这显卡很常见,0728018就是这样的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应该是一样的,用的时间应该也是一样的。
大部分的空焊是显卡上层线路和显卡电路板虚焊。但是碰到真 ...

说的有理。就是这样,重新值球要么是想多赚钱要么就是自欺欺人。

网友:
为了人民币呀

网友:
这个到底有没有必要重植,我也不明白,希望有人能提供正确的答案

网友:
一般都是桥问题吧

网友:
加焊好了为什么还需要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钢网只能手工植,,你这个状况不一定是显卡,,很有可能是桥,如果1.7不亮才考虑显卡,,建议打一下SM ...

打一下SM什么请教下

网友:
这个网我有    哈哈   前几天买的   4块   以前也摆过累的眼睛要瞎了

网友:
值显卡 太费眼睛我用别的钢网大概对一下 然后在调整 这样能好点

网友:
同感啊  有时候好多都是一个个的摆珠子 感觉早晚都得近视眼

网友:
楼主勇气可嘉

网友:
常用钢网,也应该有差不多的吧,有差不多的上珠后慢慢推会快点。

网友:
网不是一套一套买的吗?一套里面就有这张网啊,我是用一套备一套,以防有的漏掉

网友:
用AMDCPU的机器就是垃圾 不过坏的多咱们修的多呵呵

网友:
从植了是不是用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阿

网友:
说实在的手工植球太伤眼睛了,0.5的还可以,0.45以下的眼都花完。

网友:
这次记下来  在定芯片的时候定个钢网不就得了。。3元一个。

网友:
慢慢的你就不缺了。

网友: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一个个直球的,那种965的当时是最难直球的,要是现在的桥直球要死人的,锡球更小了,一般0.5的都还可以了,或者苹果的开机芯片点少还可以直球

网友:
楼主好毅力啊,加焊完了再去重植

网友:
楼主为了承诺客户的要求,亲自手植珠也是蛮拼的。

网友:
直球的东西啥啊··哪里能买

网友:
艺人拼的是文化,维修拼的是细节!牛逼

网友:
植球这事,还是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