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 花屏

楼主(2016-03-31):
B320一般黑屏都知道搞5930,,但这次是进系统正常,点一会儿也会儿就花屏了,花屏的时候还没死机,ATI显卡,想都没想直接干显卡,结果还是一样,内存也换过,最后没办法还是搞通病吧,测5930电压0.9,偏低,直接桥飞进来

田昀正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看你们很喜欢干BGA啊  一时快感啊  爽歪歪  干完不好心理就拔凉拔凉的了

网友:
请问桥飞线过去,APL5930那个芯片有没有拨掉?我这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换新的5930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说话说一半,飞线之后故障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
楼主你发帖干描述详细点不!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体机来的吧。

网友:
好像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没看明白  飞线好了还是没好啊 别只说一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飞线好了还是没好啊 别只说一半啊

恩,是修好了

网友B:
那你应该把帖子重新编辑一下,让小白看的更明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应该把帖子重新编辑一下,让小白看的更明白些

恩,太简单了,没好意思发编辑部人帮编,其实这个就是想说的是5930竟然也会导致花屏,,所有说通病的都是黑屏

网友:
还没修过,先学习了

网友:
飞线之后怎么样了- - 爆炸了吗  你说一下呀

网友:
别老是怪楼主怎么怎么的 这么简单的都看不懂 最后肯定好了啊 看别人贴的时候能不能带点脑子

网友:
通病修多了就是简单,直接搞一个电压就OK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 下次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楼主得写详细一点呀,也没图纸,望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什么意思 好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研究的很仔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就好了

网友:
这个坏的还挺多的 今天刚遇到一台 直接搞定

网友(2016-05-31):
我也有一个故障一样的谢谢楼主的贴让我少走了弯路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不定时黑屏的故障,换了5930还不行,也试试你的方法从1.05电感引线到34脚,

网友:
修过一次,连线解决了

网友:
是从内存旁边PL10飞线到PL11显卡供电电感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