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25 定时掉电

楼主(2016-03-31):
东芝 L525 定时掉电  客户拿来是 时,说插上电源电脑冒烟。 拆机发现充电芯片BQ24721C烧了个洞,换掉可以开机 进到滚动条掉电。以为是CPU滤波电容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后来发现是40秒左右就掉,进到BIOS画面一样的。掉电后 待机3V5V 还有 也可以再开机。每次都定时掉。

网友:
这么神奇,时间还定死了?那就刷BIOS吧。

网友:
估计是BIOS引起的

网友:
BIOS 到是没刷过  我以为是隔离管问题  换了还是一样。充电芯片条件脚查了也没有发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
刷了BIOS 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