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硬盘问题

楼主(2016-03-31):
第一台IBM台式品牌机,2代2G内存,320G硬盘,应该不算太老,需要重装系统。PE中DISKGEN格式化C盘,删除硬盘尾部二个恢复保护分区,重建MBR,GHOST还原XP系统到一半机子重启了。动了动内存,进PE全盘重新分区,GHOST XP系统到C盘,重启后硬盘无法引导系统。取下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GHOST还原完系统再装上去还是不能引导。换一个160G硬盘上去正常装系统。断定硬盘坏,给客户换了硬盘,坏硬盘丢下来了。没事再研究一下此硬盘,发现装到别的电脑上也无法引导,而且经过开机引导这一环节后,硬盘恢复了在原品牌机上的所有分区和数据。难道此硬盘被IBM做过特别处理?在PE中用傲梅分区助手擦除硬盘头尾一段的数据,再分区安装系统已经可以引导了。但是系统安装过程结束重启进桌面时又不引导了,光标在闪。进PE修复引导,好了。后换一个电脑安装系统一切正常。此硬盘是不是好的现在还有疑虑。
第二台是笔记本IBM T60。此机子80G硬盘,进系统放视频或打开其它程序,画面就会连续卡顿,同时喇叭发出颤音,几秒后蓝屏。这情况原来遇到过,是硬盘问题。用户同意换了一个120G硬盘上去,装系统一切正常,坏硬盘也丢下来了。经过全盘扫描,只在10G处有一个坏扇区。用VICTORIA擦除此坏扇区,装系统正常,应该好了。

网友:
硬盘还会导致这样奇怪问题啊?长知识了

网友:
有过同样的疑问,只有换硬盘了

网友:
  磁盘好坏光凭分区是无法确定的,DOS下用MHDD全盘扫描看结果,PE界面分区对于有些磁盘分区偏移的硬盘会无法引导,处理办法是清零前面几十个扇区,在手动分区。故障就能解决!你这盘MHDD全盘扫描如果没坏道,基本断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