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E70 掉电

楼主(2016-03-31):
V星GE70 掉电,I7 4代机器,GTX850显卡,牛机。掉电,有时不触发。开机显示logo,2,3秒就掉点。拆机试试看,拆一个零件试一下机,,,最后把电子拔掉,,,开机正常,,,,装上电子,,,开机正常,,,修好了。。。就是不明白为啥清电可以解决不触发,掉电问题。。。。。请指教

网友:
没遇到过,放电是还原BIOS,有可能BIOS程序乱了把??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捡钱啦

网友:
这个机器可能是通病   我也碰到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   楼主这个只是前期情况  其实还是主板上有问题,我这个客户的机器跟楼主描述的一模一样  后来完全不显示  每次都会掉   还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