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换HM55的南桥都要刷BIOS

楼主(2016-03-31):
是不是换HM55的南桥都要刷BIOS 已经遇到过好几种机器了Y560 G460 Z460   问什么只有HM55的会  HM65确不会

网友:
没有办法了,只能换m,e固件

网友:
桥和BIOS配套  现在的苹果机器HM7  8系列的换桥就会出问题 与BIOS不匹配 出现开机慢 不亮机等多种问题

网友:
楼主的意思环桥后不亮还是风扇狂赚啊  狂赚是要刷的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的

网友:
要看什么机器   有的是一套的   有的是单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