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发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收到一块板子 是HP工作站的主板  上24PIN和辅助供电4PIN后开机就掉电  拔下4PIN后  4S左右掉电
所以决定先查看4PIN12V情况 去掉CPUU对地打值 发现4PIN口12V对地阻值居然为1800-1900 有阻值说明不短路啊    后端的上下管测了 都没问题

请问4PIN口12V对地阻值为1800-1900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量错了吧正常阻值400多点量对地阻值是红笔接地黑笔去量

网友:
那阻值那么大真没可能,哪里断线脱焊,这种掉电有电压没出

网友A:
可以不要纠结阻值了,先测量 CPU供电管,GDS的阻值先

网友:
红接地测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要纠结阻值了,先测量 CPU供电管,GDS的阻值先

上下管GDS  都量了  无问题  供电 电容 电感也测了  都没事  可是就是不出供电。。。

网友:
是的 红接地测的一共8PIN的插口   4个接地 4个1800阻值

网友:
开机掉电先看一下能不能再开,如果不能再开再量一下绿线的电压看是不是为低,如果为低那么就是短路保护了,如果能开那么一般是主板缺电压

网友:
典型的供电短路了

网友:
品牌机各种奇怪问题,还是按流程,电压,复位,时钟吧!

网友:
组织可以先不用去管 先测试CPU旁边是否会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