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21开机报警嗒.嗒声,不显示 板号:LA-9104P REV1.0(A00)

楼主(2016-03-31):
DELL 15-3521开机报警嗒.嗒声,不显示 板号:LA-9104P  REV1.0(A00)     ,拆机检查,声音是从喇叭里出来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声卡芯片短路了,,取了还是一样的不显,,DELL的主板BLOS易出问题,就从淘宝买了一样刷上,奇迹出现了,居然亮机了,现把BLOS程序给大家分享,免得多走弯路了

网友:
  几声报警啊   还有BIOS呢

网友:
你上传的程序了?

网友:
程序呢?程序呢?程序呢?

网友:
程序在哪里????

网友:
上传的bios去哪了  报警怎么会是声卡短路了

网友:
大哥你的BIOS传到哪去了···················

做人要善始善终啊

网友:
遇到过,DELL的机器确实BIOS爱出问题

网友:
BIOS呢  传啊 刚收到一个本 一样的故障 BIOS 发啊  这个着急

网友:
DELL报警居然会联想到声卡短路~~也是没谁了,还有你的BIOS呢????

网友A:
我有BIOS。故障一样,刷bios解决。

15-3521 主BIOS和EC BIOS LA-9104P REV;1.0(两个都刷 故障加电不显 喇叭发出哒一声).rar

两个BIOS都刷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bios在哪?,是不是四声四声的报啊

网友(2016-05-01):
这个机器BIOS确实容易坏,像3521 2521  都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BIOS。故障一样,刷bios解决。

谢谢你的BIOS,经验证,BIOS是可以用的。可惜不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2016-06-01):
楼主BIOS 程序呢 ,传呀 ,说了分享没有下文了

网友:
bios 呢 bios坏了还能报警 具体怎么个报警声音啊

网友:
楼主说好的BIOS 呢

网友:
首先是BIOS,不是BLOS,其次尽快上传BIOS否则你这帖子是混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