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一亮机就掉电

楼主(2016-03-31):
这台机子,一开机,屏幕一亮就掉电了,之前刷过N多个BIOS都没有用,内存槽上的帖子是k42jb,以前有飞过一次线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吗   遇过某个芯片不正常发烫 引起亮机掉电

网友B:
掉电电流是直接为0还是有电流

网友:
干一炮显卡就好  通病。

网友:
看帖回帖是好习惯

德克蓄电池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个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就能好  放一万个新 我修过5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电流是直接为0还是有电流

电流到1.5A后马上亮起,但1秒电流就到2.3就掉回0.1,并且可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吗   遇过某个芯片不正常发烫 引起亮机掉电

裸板电流到1.5-1.8-2.3掉电,接屏就一亮显示一下logo就掉回0.1了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干一炮显卡
干一炮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好了吗?

确实是显卡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显卡问题,加焊后不会立马灭了,裸板能进BIOS,不过不到半分钟又掉了,看来要换显卡了

网友:
独显就是爱出问题,期待我大英特尔强大的集显

网友D:
碰到过,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N个BIOS还是老样子。准备好波波抓SUSON信号和电压的时候自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N个BIOS还是老样子。准备好波波抓SUSON信号和电压的时候自己好了。。。

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

网友:
看下PWRSW#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最好把103的排阻换掉看看,如果不行,那一般是显卡问题,这个显卡有点怪,风枪吹没有用,要上BGA

网友:
学习了,独显还是容易出问题啊,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bios芯片第三脚为什么飞这么长的线到ec边上,他又不和ec相连

网友:
插电源自动上电吗?也有可能开机被拉低吧

网友:
这机器现在坏的差不多都是显卡拉,少量的 南桥,

网友:
不接屏掉吗

网友:
先刷个原厂BIOS    不行就干旱一下显卡吧,  这机换显卡换的多

网友:
开机掉电,说明各路供电基本正常,显示有问题,加焊下显卡好了点,最好拆下来重值

网友:
一般开亮机掉电的问题:显卡,温控散热,网卡,外设之类的,个人认为。

网友:
用示波器抓吧

网友:
掉电到0.1?查一下哪些电压没有掉

网友:
有可能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
数据库的发了多少会计分录撒的空间不是都看了

网友:
是不是加焊了显卡好的?还是换了个?

网友:
显卡坏 确实会这样

网友:
像这个问题多半是显卡问题~~~要么就是NEC大电容~~~但是这个没有大电容~~~那就是显卡咯

网友:
刷个BIOS 加个显卡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有台机跟你故障一样的 ,加焊显卡后好了一下

网友:
这机器,南桥和显卡,,还有BIOS,,还有排阻爱出问题,,通病一堆一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