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USB部分DLW21HN900SQ2L,这是毛东西,看对比图

楼主(2016-03-31):
这两个USB不能用,5V供电有,阻值正常,线路简单,直接从南桥过来到DLW21HN900SQ2L,这个八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电路图中显示是电感,还有两个电阻,没看明白。这东西是电感集成电阻吗?

网友A:
1 2 脚  3 4脚通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2 脚  3 4脚通就ok

谢谢,是通的,其它四个脚也是两两相通,但都不接地。
看来又是南桥问题了,郁闷

网友:
它就是一个小型型圈电感

网友B:
E40 USB不能用,对地正常,5V正常,可以刷下U6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0 USB不能用,对地正常,5V正常,可以刷下U6这个芯片

谢谢,我也搜索过这个解决办法,一说必须全部不能用,我只有右侧两个不能用。二说我只有CH341的USB编程器,没找到对应的芯片,所以没有尝试

网友:
三星RV420 一共是三个USB接口,有二个在一起的时好时坏,有一个单独的就一点都不能用,但是都通电,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桥坏了呀,引脚对地数据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三星RV420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三星RV420 一共是三个USB接口,有二个在一起的时好时坏,有一个单独的就一点都不能用,但是都通电,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桥坏了呀,引脚对地数据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