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home键位失灵来大神

楼主(2016-03-31):
已经换过home排线   座子也换了没有一点头绪

网友A:
把HOME键那一套都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HOME键那一套都换了呢

换了   总成都换了。。。

网友B:
测量(由上到下)HOME座子左手边第二个脚有无组织,有无1.8v电压
无组织,HOME到电源和CPU断线, 无电压,可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由上到下)HOME座子左手边第二个脚有无组织,有无1.8v电压
无组织,HOME到电源和CPU断线, 无电压, ...

一看就是精修手机的  我看看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由上到下)HOME座子左手边第二个脚有无组织,有无1.8v电压
无组织,HOME到电源和CPU断线, 无电压, ...

请问如果没有阻值   断线的情况下   怎么短接呢?

网友:
你学习能力真强 怎么学的?

网友:
一般都是到CPU断线 或CPU虚焊

网友:
测阻值,失灵肯定是供电不正常,有电路图就顺藤摸瓜不会就送维修交给师傅。

网友:
一般是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