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的基本环境

楼主(2016-03-31):
1.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环境,不要在嘈杂的地方进行维修;
2.在工作台上铺一张起绝缘作用的厚黑橡胶片;
3.准备一个有许多小抽屉的元件架,可以放相应的配件,和拆机过程中的零件,准备一个工作台灯、放大镜或显微镜、电烙铁、万用表、稳压源和示波器
4.注意把所有仪器的地线都接在一起,防止静电损伤手机的CMOS电路;
5.每次在拆机器前,都触摸二下地线,把人体上的静电放掉,着装要注意,不要穿化纤等容易产生静电的服装进行维修;
6.烙铁不要长时间的空烧,这样会加剧烙铁头的氧化,为烙铁的使用带来困难。在使用烙铁焊下集成电路时应当用烙铁的余温去焊,即烧热后,拔下烙铁,再焊。

网友:
  谢谢了  刚刚想学维修手机

网友:
步骤和很明确~~很专业

网友:
手机有电路图吗

网友A:
焊接用斜头烙铁还是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用斜头烙铁还是尖头

一般用刀头和尖头,弯的尖头是主要用的

网友:
苹果的手机应该不好修吧

网友:
全部接地的话,每次维修前,摸下烙铁头、维修电源前面板的接地端子,就能排除静电了。

你要搞明白,漏电是源源不断的,释放静电只要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