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80风扇狂转

楼主(2016-03-31):
一台联想G480独显 开机风扇转会儿 停下 ,过会儿风扇就狂转  刷过bios  之前修过CPU供电。求助。。。

网友A:
说清楚点 电流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点 电流多少啊

应该是可以亮机

网友:
月饼大师有帖子啊风扇狂转修改ME BIOS啊

网友:
亮机了 都可以进系统

网友:
最后还是把风扇改成常转的  风扇供电还必须1.5V

网友:
需要修改的BIOS

网友:
温控问题?是不是集成在CPU供电芯片内

网友:
好像电压出不来吧。

网友:
温度感应电阻有问题

网友:
也哟偶可能cpu温度高了

网友:
cpu导热管没要紧哦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
这个是需要修改BIOS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