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iewsonic va2215w不通电

楼主(2016-03-31):
viewsonic va2215w不通电,拆机看到,保险和一个电容炸掉, 保险和电容换掉后还是不通电,测量没发现有短路的地主,再改了一个通用的高压板, ,改好后接上电源,大概要等30秒后指示灯才亮,先是白屏再暗屏无信号输入, 小弟新手一个,现在不知该怎么去修,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保险炸掉 首相测量 开关 再看桥  再测量5V  12V电路
再测量灯管是否正常 高压板的问题也要测量

网友:
5v\12v都有了。

网友:
先测是不是带不动负载,然后你改的高压板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板测试下

网友:
楼上是说换一个通用的电源板试下吗?

网友:
看看这电压上来的速度,如果很慢表明电源板还是有问题。

网友:
哦,但为什么通电会是白屏的呢?

网友:
量一下屏电压是不是足够

网友:
这个电容一般不会炸
除非被雷打或者变压器过于负载

网友:
已在tb上买了一块电源板,到货装上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A:
改个通用的电源一体板试下,先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确定问题了,就好下手维修了。

网友:
电源板供电还不正常

网友:
用外接电源模块(12V进5V、12V、3.3V输出)试试,看能不能用,这模块很好用的。

网友:
电源模块没有玩过,容易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个通用的电源一体板试下,先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确定问题了,就好下手维修了。

请教下如何改???我这边有一台,也是不通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如何改???我这边有一台,也是不通电

不通电,先测电源板12V,5V有不。

网友:
屏线换了没?是不是原机的屏线,怎么感觉信号的电压没接对,屏好这没?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先测电源板12V,5V有不。

写错了,是不触发,呵呵,5v 12v有了,开关不触发,我等下找个通用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是通电。如果不加电,直接查整流桥和开关管
你这个问题还是出在高压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5V 开关 地 在外接一个220V电源座,
多多大神亲自指导啊,感激不尽,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