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E 独显通病

楼主(2016-03-31):
  今天终于给我碰到华硕K55DE传说中的显卡通病 机器拿来开机电流跳变1.8A左右 以为显卡不好 上风枪热了一下故障依旧 隐约记得这个机器有显卡通病 于是上我万能大迅维网查了一下 果不其然 帖子很多

   在断开显卡供电后 机器亮了

可是客户坚持要修独显 我开始了漫长的换电容 刷BIOS 重置显卡  换显卡之路

  救命啊  有谁能够救我

网友A:
显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能查的都查了 特么的就是不亮

网友:
换显卡也没有换好好,我刚刚也搞一台,终于说服客户用集显

网友:
开高一点给换板,集显板挂上去卖掉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试过断开显卡就就行

网友:
费了那么大劲,图啥呢!直接告诉他要么改集显要么换主板。

网友:
现在是独显认不到吗?

网友:
那还修个锤子!报个换板吧

网友:
这个通病就没有搞定么,难题

网友:
也许就是显卡部分供电有问题

网友:
没有人修好么!都是断开?求大神分享战果!

网友:
华硕的机子,怎么那么多通病呢?

网友:
关注大神的回复

网友:
才修了一台  没有搞定  最后只能改成集显用  谁有好的办法  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大虾们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没 搞定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换啊

网友:
cpu滤波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qiu  bios   s22a350b

网友:
sanxing的   有的 发下

网友:
这个 真的难弄啊

网友:
还好有集显 遇到独显的明知道是显卡问题就是好不了

网友B:
如何断开显卡供电呢 刚好手里有一块 这样的板子 我试试
全诚电器服务
你把电感下了就可以
详情

网友:
检查显卡的所有供电,包括现寻供电,还有显卡和显存之间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断开显卡供电呢 刚好手里有一块 这样的板子 我试试
你把电感下了就可以

网友:
价格高就换板吧,这个够搞

网友:
换吧 搞起来太累

网友:
我也修到过。没修好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 直接换显卡!! 216-0809000坏的太多咯!!!

网友:
看有人解决不 我前几天也碰到台 让客户换班了

网友:
hurts not find a quick fix, it would change the graphics card?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技术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没遇到过 先记下

网友:
静静的等大神出现解释一下!

网友:
别说什么集显独显,修亮就收钱好了

网友:
是显卡供电问题还是 显卡芯片问题 又或是BIOS 问题

网友:
我都遇到几到华硕换显卡后驱动打不上,不管怎么修都不行,华硕本本真难搞啊。。。

网友:
坐等楼主解决。

网友:
内屏没显,有没有接外屏测试一下呢?就是接显示器显不显?

网友:
手上刚好也有一台,把独显电感翘起来就亮机了,求助中

网友:
这机器太多了 想省钱就直接干掉供电!!用集成,也可以换独显,风险也是有的。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