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LM5

楼主(2016-03-31):
触发后 不跑吗 风扇一转一停 后来发先d4 烧了 去掉就好了

网友A:
D4位置再哪里。。,。怎么没标记出来

网友:
哪个电路中的D4

网友:
D4在那个位置,作用是什么 ,,,

网友B:
D4位置再哪里??????????????

网友:
这个发的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位置再哪里。。,。怎么没标记出来

图2 PCI 中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4位置再哪里??????????????

pci中间看到了吧

网友C:
好东西啊,以后没有图直接找你了,新虎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以后没有图直接找你了,新虎兄弟

好吧,尽力

网友:
光线不足吧,难发现D4……

网友:
看板子做工,应该是联想品牌机的主板,至于D4,仔细看图还是能看到的,不过楼主也真懒,画个图就好了

网友(2017-03-15):
D4  在PCI 中间   桥扇热器边上!

网友:
可能是管子不良,估计是管信号开关的,3.3由于管子不良,时而导通时而截止,所以导致风扇转转停停。至于具体什么信号,鬼知道

网友:
仔细观察有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