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做完系统文件没了求助大家

楼主(2016-03-31):
做完系统文件没了求助大家  我做的C盘系统 做完想起还有文件怎么恢复出来呀!在原来的桌面上 急

网友A:
这样的话 看下数据回复软件可以回复不 要是不行只能开盘

网友:
做系统进去等于写入了新的数据,这个要用普通软件基本没有恢复的可能性,建议你试试金山毒霸的数据恢复功能吧,不过是要会员的,

网友:
这么急,还是问问罗工吧

网友:
这种应该不难的,用软件应该就可以恢复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看下数据回复软件可以回复不 要是不行只能开盘

姐姐,这不是硬盘坏,只是单纯覆盖,开盘也没有用啊

网友:
看你系统覆盖程度,如果位置好的话,如果覆盖不到还能找回,如果被覆盖了,就会破坏原文件,那就没用了,试试用winhex找一下,如果楼主非专业人士,就送去专门恢复数据的店做吧,不要越弄越坏

网友:
如果原先的桌面系C盘的,这样还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