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217v+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3-31):
显示器型号:冠捷2217v+

故障:不开机 无5v和15v
维修过程:测量电源板的15v和5v均没有

测量大电容有电压正常,上论坛找到图纸

测量发现芯片第3脚0v,怀疑电阻坏或短线,测量电阻r904 2端都电压,R905一端没有电压0v

测量R905阻值为无穷大。更换r905解决。

网友A:
别说是那贴片电阻坏掉 导致5 V  15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说是那贴片电阻坏掉 导致5 V  15V没有。。。

真的坏掉了

网友A:
难道哪个电阻是PS的输出哪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哪个电阻是PS的输出哪边?

是启动电阻

网友A:
启动电阻。。,。冠捷AOC里面经常出错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冠捷AOC里面经常出错的电阻。。。!!

看来你修显示器很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修显示器很多哦

AOC  HKC修的多 三星的基本不用修 都是通病来着

网友:
只坏了个启动电阻??没坏别的啦

网友:
启动电阻坏的,碰到过几个一般都是几个里面有一个坏的

网友:
修显示器有图纸也不错哈

网友:
楼主发的前两个图片好大啊

网友:
楼主经验真丰富,换个小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
这类电源好修的,外围配件很少很容易查到。

网友:
启动电阻坏,就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