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S300有时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3-31):
二修机,客户送过来测试几天都可以开机。每天多次开机关机都正常,直到电池耗到没有电了,再也开不起来了。打开机器主板没有怎么修过,只是弄过BIOS,别地方没有动过。不开机的时候3v5v正常,但是电池不充电。测试kb9012的128脚是高电位3.3v,这里应该是低电位经过一电阻直接进南桥R1468,0欧的电阻正常。仔细观察电阻一端有腐蚀处理连接起来,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128脚那个是什么信号楼主

网友:
我也想知是什么信号,而且这图看得太吃力,放大看到主要位置就行。

网友:
这图看得太吃力,放大看到主要位置就行。

网友:
楼主讲的比较专业

网友:
不错  技术棒棒的

网友:
好眼力就是是好秒杀

网友:
恭喜楼主  秒杀

网友:
直接找到故障点 牛逼

网友:
电池不充电 和EC的128脚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9012是自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