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60-I3 板号 H33Y MAIN BOARD REV2.1 掉电

楼主(2016-03-31):
  • 神舟优雅A360-I3 板号 H33Y MAIN BOARD REV2.1  掉电
  • 这个机。。。自动上电。。。掉电。。0.5A 就掉循环掉。。。。换了CPU 内存。。拔了内存也掉。。。这个机没有图纸 ,刷了BIOS。。。掉。。
  • 论坛里好像没人解决的。。。。求图纸

网友A:
没图纸机器有点麻烦,瞬间查有什么电压能出,集显、CPU电压能否出?
H55芯片易虚,加热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机器有点麻烦,瞬间查有什么电压能出,集显、CPU电压能否出?
H55芯片易虚,加热看效果

3V    5V   1.5v  1.1v  其他没有了
南桥已经干了。。。一样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