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改板AT7改AT3

楼主(2016-03-31):
先说说AT3维修AT3板没电流,但明显烧件了

PQ62烧了,一时没找到一样的,就用两个三极管代替了
而且改起来简单。
上图也画出来了1、2对应都相连就行,3脚接地和接电,只要分清那是PNP/NPN。

升压到30V

但上电电流也就0.5,没有U电

5VSUS只有1点多,受控于SUSD

SUSD只有3.3

这上拉电阻是通病,但在这是没问题

问题在于PQ63坏了,换之就行。

能显了。。
以上为AT3简单维修

现在就要改板了,其他就是简单的加件和换位而已
AT3与AT7最大不同就是AT3只有一个硬盘插槽而AT7有两个
加一个上就行,元件它原本就上了。

就是加这个插槽
其他就发个图就算了

电池接口 USB延长线 WIFI开关 音频接口

装XP

能认到两个硬盘
但重启就会蓝屏

这提示就是硬盘端口问题,一般换IDE或AHCI就行
但这BIOS设置没有找到有这设置项
只能装WIN7看看效果

装上WIN7没问题了。。。。。。。

个人喜欢简单化,平淡。所以处理事情不复杂
我能力嘛,半水。。。。
但我想当师傅的能力还是有的。
自尊心强点,不喜欢别人说成我是小白一般。

网友:
崇拜楼主的心情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能改电路真好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不错,理论扎实,这机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 可真有 耐心啊 佩服

网友A:
这主板不值钱吧  这样搞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不值钱吧  这样搞 浪费时间

现在淡得很啊。。550也是钱

网友:
能改线路的都是我祖师爷

网友:
维修介又一高手出现了,加分

网友:
LZ  NB  啊   思路清晰 不错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不值钱吧  这样搞 浪费时间

我错了,原来只有500,老板说后来客户压价了,靠,都修好了还压了50

网友:
高手 熟悉 广达电路  牛

网友:
楼主好强大。。。。。这主板要是换做别人 估计就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