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笔记本HP G4 掉电通病 DAR13JMB6C0 REV:C

楼主(2016-03-31):
               昨天晚上下班前接了一台 HP G4 的笔记本 ,板号DAR13JMB6C0 REV:C,故障是 电流到 0.9左右掉电。很郁闷啊,掉电,【迅维】搜了一下发现竟都是没有搞定的.心里凉凉的。
        今天拆了HPG4 检查主板,问题发现了,PL25的电压只有 0.5V,肯定不对,一般对图纸,这个是总线供电1.05V,怎么会只有0.5V呢,加成 反馈回路的电阻,发现全正常,RT8240的供电,开启电压都有,晕哦,啥问题呢,图纸上的 11脚是 TON,通过一个 P191到 H_VTTVID,发现 原来TON是 SB发出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板斧先砍下去 呵呵,成功了.
             本贴木有技术含量,就是一点苦逼的BGA大发,祝以前那些论坛上没修好的,看了此贴顿然醒悟,接到此问题的发大财,回此贴的发大大大财,加分的立马走桃花运。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三板斧,还是很历害啊

网友A:
苦逼大法也是要技术的,还有就是如果有示波器应该看到电感前后端的区别,TON不对引起的桥不对吗.感觉不像.

网友B:
TON 跟桥有什么 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苦逼大法也是要技术的,还有就是如果有示波器应该看到电感前后端的区别,TON不对引起的桥不对吗.感觉不像.

电感两段的波形不正常,频率很低,TON是占空比控制啊,怎么会不影响电压呢?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N 跟桥有什么 关系

TON 是南桥的 H_VTTVID信号控制的,这个和CPU的 VID信号是一样的啊,就是确定总线电压的大小

网友C:
大哥大哥 您是加焊的吗 加焊吗 是加焊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大哥 您是加焊的吗 加焊吗 是加焊的对吧

嘿嘿,你懂的,换桥,我肯定就不写三板斧了,换桥还是点手工技术的,虽然我经常换

网友:
上BGA好了吧

网友D:
这机暗屏怎么修的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共电不正常,搞下南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暗屏怎么修的

G4暗屏我修过  屏线接口的问题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只要维修思路,清晰,就可以查到问题所在。

网友E:
南桥加焊好用的少啊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好像是通病

网友:
加焊PCH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暗屏怎么修的

屏线坏的多

网友:
又是一次经验的积累!!!

网友F:
果断换掉 ,不加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果断换掉 ,不加焊

其实就这个没有散热片的SB换了也管不久的

网友:
楼猪的三板斧,我欣然接受了

网友:
哥还不会BGA白当学徒几个月了

网友:
好思路 学习了

网友:
TON这个引脚是不是接的主供电19V的,连南桥的电阻※没打?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南桥 BIOS EC 三板斧

网友H:
TON是什么,调节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TON是什么,调节功能?

占空比调节

网友:
先看看 遇到了就好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加焊好用的少啊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楼主这是很有依据的干桥啊,相信干了没好,楼主也会先换下桥试一试的,学习了,楼主图纸读的很到位啊,电路基础很强。

网友:
这桥真的是干的有根有据啊,桥控制TON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
是桥虚焊引起的芯片没收到TON信号?

网友:
ton频率设定一般都是19v通过1m电阻过来,还真没见过南桥控制的

网友:
三板斧说的是加焊是吗??  这是通病 还是查出来的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就这个没有散热片的SB换了也管不久的

换了 2年没问题

网友:
哦,它不正常导致电压出的不对

网友:
楼主分析问题到位!

网友:
我有一台加焊南桥还是不行 最后换板了

网友:
没太看懂  怎么修好的并且怎么查到PL25的?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了

网友:
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正好参考

网友:
HM的桥吧,这个桥坏的很多

网友:
ton设定,控制占空比,又一次深刻的认识了

网友:
这机器什么南桥也这么爱虚焊?

网友:
通病,真的假的,吸引眼球吧。。。

网友:
THANKS FOR YOU EXPERIENCE

网友:
三板斧 往往是最实用的 老款的机器显卡容易坏 新款的 BIOS 南桥容易坏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I:
好东西为什么不描述的详细点那
死猫
太详细了,外行都看懂了
详情

网友:
这样不换可以用多久呢

网友:
大胆细心外加高技术秒杀所有本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为什么不描述的详细点那
太详细了,外行都看懂了

网友:
是南桥的固障,引起TON被拉低吗?TON也会引起芯片电压变低?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很深奥啊

网友:
供电不正常,搞下南桥就好

网友:
厉害,学习了,原来TON和CPU的VID一样的

网友:
南桥虚焊导致的对吧 现在不是南桥就是北桥 要不就是BIOS

网友:
原来南桥坏的多。

网友:
头一回遇到G4的机子自动掉电加焊南桥会好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有问题的也多

网友:
TON正常应该是多少v

网友:
杠杠的,要是我,我直接是换了,想想还是我的成本高啊

网友:
这个有点运气啊,

网友(2016-05-17):
TON这个信号 真没有研究过 要我看开启有供电有 电压出来0.5 就干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