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有时亮机有时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6-03-31):
换过单桥 刷过BIOS  不亮机电流是0.5 没有核显供电的  有修过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
更换IC  查看条件  。。。都得查的吧  楼主

网友:
铁壳换了吗

网友:
有时能亮,电容性能不良吧

网友:
看清楚,这是Y470,而不是B470。。。。

网友:
按照时序查看cpu芯片的条件 cpu有收到procpwrgd 才能发出vid开启cpu核心供电啊  楼主说的是集显供电还是cpu核心供电

网友:
查下条件吧,不要杀错方向了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