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7打印机 问题

楼主(2016-03-31):
东芝167打印机 打印出来这样子  上面有一层粉  这个什么问题图片

网友:
把显影部分。刮板,鼓,都清下试

网友:
看上去象粉的质量问题

网友A:
定影得温度不够,导致打在纸上得字经过定影组件得时候字被抹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得温度不够,导致打在纸上得字经过定影组件得时候字被抹掉了

要换什么?

网友:
感觉像是混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