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7打印机 问题

楼主(2016-03-31):
打印机打印出来这样子  哪里问题

网友A:
进纸到一半,看鼓上有没有字。有的话查定影,没有先查鼓,再看激光,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纸到一半,看鼓上有没有字。有的话查定影,没有先查鼓,再看激光,先易后难

上次卡纸了 我看了 鼓芯有字 那就是定影组件问题?

网友:
肯定啊,定影得温度不够,导致打在纸上得字经过定影组件得时候字被抹掉了

网友:
定影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看看字查得掉不,定影得温度不够,导致打在纸上得字经过定影组件得时候字被抹掉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值得一学

网友:
感觉粉,有问题,

网友:
粉问题···或者漏电

网友:
我看也是粉的事。你打的表格线或字不发黑,反而没线和没字的地方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