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ELG41B-LM无CPU供电 简单修复

楼主(2016-03-31):
除了CPU供电,其它供电均未发现异常,在论坛里查阅相关贴子,CPU供电芯片L6317有说

有说46脚是开启,还有说32脚,也有说17脚,我的板子实测,这三个脚都没电压,那就跑线吧,从17开始吧,
17脚接一个贴片电容后又连到一个NPN三极管Q18,Q18E极接地,实测C极0V,连到R560另一端为5V,Q18B极0.7V连到Q19C极,Q19E接地,B极0.1V左右.B接C193 R449 R452,这三个元件另一端均接地,取下这个三元件后测量,三个都没问题,测量Q19B极到这三个元件的焊盘也都通,于是又装上测量,Q19B极有0.7V,C极0V,测PWM17脚3.3V左右,摸CPU已经烫手,CPU电压1.35V,插诊断卡,DO换内存无果,拆CPU一看座子上有两根针歪了,修正过后,跑码E1又用摄子刮内存槽,跑码正常,亮机

看来开启确实是17脚,最起码在这块板子上是

网友:
管子虚汗了?

网友:
看芯片介绍的确是17脚是EN

网友:
无厘头 我只看到显示器亮其他图片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可能就是虚汗了。

网友:
46脚应该是PG信号开漏输出引脚。

网友:
还没遇到过虚汗的

网友A:
就该就是,之前就是电压低,重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该就是,之前就是电压低,重焊了一下就好了

这也不一定是虚汗,也可能是元件不良了,还得看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不一定是虚汗,也可能是元件不良了,还得看会不会返修

呵呵,有可能,反正问题就是它了,自己收的板,

网友C:
Q18是一个N沟道MOS,对吗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管子的问题,最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8是一个N沟道MOS,对吗

npn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