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61412T不充电小修一例

楼主(2016-03-31):
    此次主题:索尼61412T,板号:MBX-226,故障:不充电。
    最近不怎么忙,昨天下班时间同行拿过来一台索尼电脑,说是不充电,说是客户说电源接口松了,充不了电。(这不像同行说的话啊···)于是我问他,不充电时显示什么图标?他说就是未充电,但电池能开机。好吧!我一听心里就有底了,于是报主板价走人,(同行价低啊···搞起来真心没劲)
    今早上班也没啥事就拆开了量了量,发现充电电感为11V,(插着电池和适配器)哎!说明电池是有正常放电的,那么就往充电电路查了,此充电芯片为BQ24753A,既然能正常开机那么PVCC/ACDRV#/ACDET/BATDRV#/OVPSET/VREF/AC_OFF等等都不用查了,直接找ENCHG#,即充电开启信号。测得芯片1脚为3.3V,难道是PQ3坏啦?,实测PQ3的1/2/3都是3.3V,那么把PQ3去掉,并且同时去掉PR6,上电一测,充点电感12V,也就是说人为开启是可以正常充电的,后级正常往前追去往EC的条件,电池检测信号BATT_PRS#此信号在不插电池时为3.3V(正常),插入电池被拉低(正常),莫不是到EC107脚断线了?假设此信号断线确实会出现检测不到电池也就补充电的情况,但跑线发现并未断线,排除。
     那么就剩下DAT_SMB和CLK_SMB了,这两个信号是从电池接口经过RP92排阻直接去了EC,一测!发现此排阻1/4脚不通!心里窃喜···嘿嘿嘿,可不就是他么!!?DAT_SMB是EC读取电池信息数据的信号,此信号断线会导致EC检测识别不了电池信息,于是发出高电平的ENCHG#关闭充电电路。
    至此维修结束,PS:有些电脑在不插电池的时候是量不到充电电压的,有些不查电池也能量到充电电感有电压,具体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修。
                                    遇到不充电的机器可以重点查电池检测信号,电池数据、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A:
请问一下,充电电感,一般是用电池开机,电感电压是电池的电压,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电感电压比电池电压高一点,我说对吗?

网友B:
图  跟  不上啊    跟上就好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充电电感,一般是用电池开机,电感电压是电池的电压,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电感电压比电池电压 ...

基本如此,充电电压一定比电池电压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本如此,充电电压一定比电池电压高点

那适配器开机,不带电池,那么充电电感多少V电压?

网友D:
意思是  排阻有不通  导致EC无法读取电池信息  不让充电  而不是直接显示没电池呢

网友E:
楼主给力,思路清晰明确,动手果断力索,已加分

网友:
电路功底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  跟  不上啊    跟上就好看了

怎么跟啊   我上传了后始终在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适配器开机,不带电池,那么充电电感多少V电压?

这台机器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  排阻有不通  导致EC无法读取电池信息  不让充电  而不是直接显示没电池呢

今天拿到手就直接拆机搞了,所以并没有看到他原本是显示为检测到电池还是说未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力,思路清晰明确,动手果断力索,已加分

非常感谢!!

网友F:
你工作台那么干净。。怎么做到的

网友:
充电高电压  不高怎么冲呢

网友:
有图纸就好 没图纸就哭了

网友G:
楼主后来吧拆下的东西装回去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后来吧拆下的东西装回去吗

你是说PQ3和那个电阻?  必须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工作台那么干净。。怎么做到的

工作台干净点,看着舒服点,而且对自己身体好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是说PQ3和那个电阻?  必须的啊

喔,没法,今天修版头晕了一天,啥也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喔,没法,今天修版头晕了一天,啥也没修好

好好休息,明天继续搞,心情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工作台干净点,看着舒服点,而且对自己身体好点

我工作台基本干净不了   收拾的干干净净  没今天 就。。。。  我都不知道这样才会干净

网友:
{:4_113:楼主的基础很好,分析得很有思路

网友:
学习了 Sony不充电还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