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4触摸不灵问题分析、解决(附视频一枚)

楼主(2016-03-31):
手机机型:小米4
故障现象:触摸不灵

昨天接到一台小米4手机,原因是触摸不灵了,我拆解完屏幕与中框,发现屏幕不是原装的,说明以前换过屏幕(后压屏)的
                                                   所以我怀疑是上家换的外屏不行
                                              看外屏的触控芯片,发现芯片型号不对
    如果芯片不是原厂那就会使用一段后触摸不灵,或者装上时打开 硬件检测---触摸测试 正常,然后更新完系统之后就不行

                                          正确的芯片型号是MXT641T,打叉的是MXT640T
                                                           来看看百度拆机图解说的

                                        下图是触摸不灵,硬件检测----触摸测试 的测试结果

                                                   画红色框的,是触摸不灵位置
                                         下图是换了新外屏,正确芯片的外屏,测试效果

                                              说好给视频,视频还没有编辑好,下次补充                                                                                                    如有不对,请各位维友指出来
                                                    同时希望各位评个分,一起热切交流

补充内容 (2016-4-8 13:49):
迅维-Hkmzzjx张建雄 原创

补充内容 (2016-4-22 15:30):
请各路神仙大侠评个分把~ 如果没有分,下次不敢分享了,没有分享没有共赢~

网友A:
芯片有封胶,直接换外屏吗

网友B:
小米4看来不是一体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4看来不是一体屏

小米4是一体屏的

网友C:
楼主注意的很细心啊,

网友D:
那些做二手屏的这么整真的好吗?那不是很多换过屏幕的都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做二手屏的这么整真的好吗?那不是很多换过屏幕的都会有问题?

不是。买外屏之前要注意看芯片型号,还有不能贪便宜的,便宜的有可能是B货,那可能不是原厂芯片。去年也换过小米4、小米3,有过换外屏之后使用半个月不到就触摸不灵,当时无头绪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注意的很细心啊,

谢谢夸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封胶,直接换外屏吗

分离屏幕与中框,然后直接换外屏。

网友:
小文大章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离屏幕与中框,然后直接换外屏。

换贴合屏是个技术活,很棒

网友:
大神们  手机都修的这么6!!实在是羡慕!

网友F:
不是原装的触摸也能用的啊!

网友:
触摸芯片不完全一样,会有这问题,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原装的触摸也能用的啊!

就怕久了会出问题。 华强北那些回收旧芯片的都是用来做外屏

网友:
那个触摸是断线了不是芯片的事

网友:
这么说MXT641T不能被MXT640T代换喽!

网友G:
为什么芯片不一样,刚安上会没事呢

网友:
触摸芯片啊,真没注意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多亏了楼主细心啊,遇到几个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怕久了会出问题。 华强北那些回收旧芯片的都是用来做外屏

哦   华强北的强人 真多啊!

网友:
网上买的便宜屏就这个问题

网友:
不仅细心,而且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芯片不一样,刚安上会没事呢

用几天看看会不会触摸不灵

网友:
一般直接换总成

网友H:
本人用了4台小米手机后,发现,。买来的时候速度好的赞。但是 1   2  年后。,手机速度就慢了。不管你这么刷机都可以。速度就是卡,慢。没有以前速度快,后来也就对小米失去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人用了4台小米手机后,发现,。买来的时候速度好的赞。但是 1   2  年后。,手机速度就慢了。不管你这么 ...

手机也就用的1-2年,也就换手机了。

网友:
直接换新屏

网友: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只要屏能合上就可以~~~

网友H:
不是这样的。苹果的。你两年了。速度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小米系列的,我擦。你点个QQ打开,能慢到10来秒,。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这样的。苹果的。你两年了。速度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小米系列的,我擦。你点个QQ打开,能慢到10来秒,。 ...

哦。我用三星,没有用过小米。不过我手机升级了安卓6.0,快好多啊。内存没有那么占。

网友:
还有视频啊

网友:
小米修起来。哈哈

网友:
学习了,手机正在学习阶段

网友:
同行们,加油呀

网友:
好像不是原装的都容易这样

网友:
小米4触摸不灵故障分析与解决 视频发布: